求救 Step7_V53_SP2_CHN

楼主(2006-12-26):
下了一个Step7_V53_SP2_CHN  软件,,可在安装的时候提示找不到  ssf 文件。
请各位同行帮帮忙。
  很急,,很急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论坛中关于SSF文件的问题回答有几百贴,你不搜索一下?
将所有的安装文件复制到根目录下安装。

网友B:
安装顺序错了,直接用STEP7里的东东安装就是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热心,我先试试,,,有问题在请教。。多谢。

网友C:
首先要把区域语言设置为美国英语,不然装不上的,再就是计算机名一定不要用中文的,因为在STEP7里面中文是非法字符,切记!做到这些一定没问题的.
 更多资料在:http://www.zhangzuping.ik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