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6):
我现在使用的GP2500,我设置了Q_tag可报警就不在其中显示,而是在屏的下方以滚动的方式显示,请问如何设置,使其在Q_tag表中显示出来!

网友A:
显示的行数要大于1行就行了

网友B:
你不会在ALARM EDIT中登记位置错误了吧,有一种可是a-tag的报警登记

网友C:
登记错误了,选择报警登记器的第二个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的帮助,我再试试看,回头告诉大家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