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VFO变频器?

楼主(2006-12-26):
各位高手:松下VFO变频器如何改变成向向反方向转的?
急用!!!!!

网友A:
MODE(Fr)→MODE(dr))→SET(L-F))→△(L-r))→SET(000))→RUN(反转了)
这是用面板控制时的设置,用外接按钮控制正反转就方便多了:P08=5)→按“正转”按钮正转、按“反转”按钮反转。
如果只能用简单的面板控制:P08=1,按向上(△)+RUN时正转、按向下+RUN时反转。

够简单了吧?还有什么问题上我的博客去提问吧,松下的FA工控器件都可以有答案。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