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12-26):
请问各位师傅,用什么软件才可以打开下载的电子图书如<<新编电工手册>>,还有哪里有下的!急!急!

网友A:
PDF文件.下载Adobe Acrobat 7.1即可.

楼主:
在补充下如果是PDG文件咋打开如<新编电工手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补充下如果是PDG文件咋打开如<新编电工手册>
超星

楼主:
我用超星在脱机状态下,咋也打不开,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