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7):
本人刚接触交流伺服器,现用QS1A050AA驱动P60B18350M电机,但发现电机转向不对,不知修改什麽参数。

网友A:
若使用速度控制方式  改变控制电压的极性 可以改变方向
若使用位置控制方式  正脉冲正向或者正脉冲反向 可以改变方向

网友B(2008-07-04):
你是靠端子控制还是靠手操器控制,如果端子控制的话,直接输入正电压或者负电压就可以改变转向,

网友C:
上网找书就有的,我们厂都用的,可在机器上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