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7):
小弟这里有一台  小型圆网印花机(4套色) 因导带 和 印花网通是独立传动的(2台马达) 要求对花精度 不大于 0.05mm  印花网桶的转速高于导带速度  1‰  现在用2台三凌变频器 和 2只编码器 一台  同步控制器 进行同步控制  可是现在市场上的同步控制器 不能接收 编码器的脉冲信号  请问各位老兄有没有别的法子 还请不吝赐教!!
另外 原先 用过一台 美国红狮 的马达控制器 他是可以接收编码器脉冲信号的  但是从动输出总是没有信号  不得已改换其他同步方案。

网友A:
帮忙顶一下

网友B:
首先确定,谁是主动机谁是从动机,然后就可以以主动机为标准,来控制从动机了。具体控制如下:把两只编码器的信号,转换成电压进行比较(以主动为标准)需要PID调节!从而去控制从动机!在这里同步器起的效果不大,只是在启动与停止时才有效!当然喽,如果你的同步器是特殊的话,你也可以完全依靠他来实现,只是控制方式就不同了。

个人观点!

楼主:
奔腾老兄:
 你所提到的把编码器的脉冲转换成 电压信号  采用什么元件好点能不能提供个具体的产品?  要比较2个信号的话 是不是要用到PLC  另外我是以导带马达作为主动马达 可以通过变频器的外接旋扭调整速度   那么从动网筒马达 能不能及时跟随 还是个问题  因为我现在的印花机 是串在一条 水刺无纺布生产流水线中。

网友C:
精度要求0。05MM, 两变频进行同步控制,行不行啊!

网友B:
脉冲信号输出可与数模转换器或PLC的输入模块相连。不管如何,最终目的还是去控制主速度的给定电压!也就是你说的“外接旋扭调整速度”!如果你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那就更简单了!精度要求严格的话,这个办法也许是最便宜的!

网友D:
要么用步进,要么用伺服,没听说用变频的,也没听说把数字量转成模拟量再控制的,那样只会增加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么用步进,要么用伺服,没听说用变频的,也没听说把数字量转成模拟量再控制的,那样只会增加误差。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不过我的意思是说,在他原有的基础上想想办法!换言之,他的控制系统还是可以用的。如果按照你的逻辑,用上光电编码器,单片机、伺服系统(速度环),加上D/A器件、当然喽再编些程序……!把原来的变频控制系统,电机什么的,统统淘汰掉!呵呵!效果是不错,绝对能把稳定精度控制在≤0.3%。但你别忘了,这个钱是要别人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