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到底咋接地?

楼主(2006-12-27):
本人刚开始学着用变频器,虽多方查找资料仍不得法:
       1.变频器的接地端子"E"接地,且不得与电机等共地.
   2.变频器的接地端子"E"可与电机等共地.
        3.变频器可以不接地.

本人现用TN-C系统并将变频器的接地“E”、电柜外壳与电机接地端子联到了一块。不知会有什么影响

本人实在不知该如何处理,望各位前辈指教!万会感激!

网友A:
选择3题如下:

1.变频器的接地端子"E"接地,且不得与电机等共地.----------错
2.变频器的接地端子"E"可与电机等共地.---------------对
3.变频器可以不接地.--------------错

说明题:

本人现用TN-C系统并将变频器的接地“E”、电柜外壳与电机接地端子联到了一块。不知会有什么影响?

答:很好,所有的导电金属壳体用大截面金属导体短接,然后选择最大金属表面积处作为接地点接地。这样的处理包含了两个意思,其一,系统表面等电位处理;其二,独立接地。目的是最大限度的降低系统的电磁传导噪声和电磁辐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