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7):
各位朋友,现在在做一个案子,有5台A2AS-S1 的PLC, 现在想做一个监控系统,即5台PLC和控制室的一台SCADA电脑连成网络. 因为我对A系列产品不熟悉,故不清楚具体如何连网,要选择哪些模块.  有多少钟可行方案!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AJ71UC24特殊模块,用来与电脑通讯,再把5个PLC分站点,一个主站M,4个小站,用通讯电缆连接(2种方式),监视可以用通讯继电器B来完成。
但是你用电脑监视的话要编软件的,楼主会这个?不如用触摸屏幕简单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那和电脑的连接是以何种方式呢? 电脑是否还需要购买任何与PLC连接的硬件呢?然后我还想知道选择何种网络成本比较低,你上面提到的2种方式是哪2种,谢谢指教! 至于电脑监视,我想可否用<组态王>之类的SCADA软件来实现,这样会比较方便些,因为每个PLC都已经单独有连接触摸屏了!

网友A:
你用电脑跟PLC的特殊模块连接的数据线,就是一根屏蔽电缆。
至于你说的(组态王),我不是很清楚。2种连接方式你可以留个传真,我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