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7):
安川 676GL5 的故障OH1求助
我有一台安川 676GL5 现在上电出OH1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由于手头没有调试手册,
求大家帮帮忙!
在网上找到的676GL5 只是使用手册!
郁闷……
而且和我的不匹配!
接线端子都不一样!
找到的型号是:CIMR-L5IP4011
我的是:         CIMR-L5R4013
如果谁有调试手册能发给小弟一份吗?
我的邮箱:0794lijun@163.com

我开始以为是过热,
但是这块主板是从好的上拿过来的!
直流电压正常!

楼主:
我还是觉得是过热!
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
一般OH都是过热吧!
我测量它热敏电阻两端没有电压!
热电阻的阻值是30K左右。
加热阻值变小!
应该在电阻两边有个直流电压。
它其中一端接地!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
确实是温度检测端的问题!
是由于风扇(三线)没有转,
使其将温度检测屏蔽了!

网友A(2007-09-22):
风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