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7):
经过冥思苦想,终于醒悟,原来就这么简单阿,哈哈,4-20MA输入,把表串上去,只要表的耗电不超过3.2MA(假设20%的波动)就可以拉。等我东西做出来了,贴给大家看。

网友A:
嘻嘻``那恭喜你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冥思苦想,终于醒悟,原来就这么简单阿,哈哈,4-20MA输入,把表串上去,只要表的耗电不超过3.2MA(假设20%的波动)就可以拉。等我东西做出来了,贴给大家看。
必须注意:表头的压降问题!
通常LCD表头压降≤0.7V.
LED表头压降≤3V.

楼主:
谢谢哈,其实就是一个“浮地”吗。需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阿,

网友C(2012-02-10):
我做的LED显示的在4ma是2.5v压降,20ma是2.9v压降,显示亮度很好,稳定不跳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