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7):
3套设备 分别在a  b  c三点(a  和b 距离1公里    a 和c距离1公里,cpu  在a点  a点有3个输入/输出模块,  b和c点各有2个输入/输出模块),要在a点同时监控 a  b  c 三点设备。
我想问问如何通讯,    是不是在b  c处各用一个IE200m   a处用一个cp  对吗??
不对请告送我要怎么做    谢谢了!

楼主:
对了    plc用的是s7-300

楼主:
谁来帮帮我呀  是不是我说的很模糊?

网友A:
你的方法也可以,当然还有别的方法。你的方法用PROFIBUS应该可以,照西门子的要求,要加入中继器,不然稳定的通讯距离就达不到你的要求。你也可以用光线以太网,不过好象每点都有CPU和CP,成本比较高。还有就是用无线模块,SIEMENS的听说不大好用,我也没用过。

网友B:
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

ET200M (B点)<------>Profibus OLM模板链路<------>S7-300 CPU模板 (A点)<------> Profibus OLM模板链路----->ET200M (C点)

你需要具备3块Profibus OLM模板, 就可以做成OLM冗余光纤环网, 而且能够保证1.5Mb/s通讯速率!

网友B:
如果按dasheng讲的方法, 加入中继器, 要保证1.5Mb/s通讯速率, 必须每200米安装一个RS485中继器. 这样一来, 你至少要购买8个中继器. 这个方法很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