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7):
请各位大师救救我,
PC机和CAN-BUS 连接, 通过USB口接PEAK牌的USB-CAN转换器然后街道RS232, 也装了USB-CAN转换器的驱动程序,但就是连接不起来,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USBCAN接RS-232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我也看不明白了,usb转can,pc机上接的是usb口,和232口有什么关系??只能理解你说的是can口是9针的你认为就是232口了。你买的硬件应该有说明书的,每个针定义,canH、canL、canGND就是你需要用的三个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