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7):
公司做水处理设备,预处理系统使用过滤器,正常使用一定时间后就需要反冲清洗过滤器,反冲的依据为罐子的进口压力和出口压力之差,实现方式通过气动阀。控制通过plc来实现,请问高手前辈如何采集这两个压力的压差?或者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来实现自动反冲功能?
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有种压差表,要模拟量或开关量输出都行,配相应PLC单元即可,模拟量的话PLC程序加个比较语句

网友B:
用个差压变送器
有问题加qq375698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