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7):
第一次使用S7-400,设备正常工作一年后搬迁至另一工地,调试设备时发现S7-400的电源模块PS-407-10A上的“BAF”“BATT1F”“BATT2F”LED灯亮,CPU模块(6ES7 412-1XF03-OABO)上的“EXTF”LED灯亮,后来更换电池后,所有状态没变,又测量电池电压为2.8V,以为电池电压不够,再次更换电池还是不行,在电池盒里量电池电压却只有1.3V左右,我想请教:是电池不行(应为3.6V),还是有别的故障?谢谢!!!

网友A:
更换电池后,是否按复位按钮清除错误状态了呢?

楼主:
是FMR开关:故障解除后用于确认和复位故障信息的开关.更换电池后已经复位了.

楼主:
还是那样,故障依然存在.

楼主(2007-03-12):
我最近看到一个好的网站可供大家下载视频教程,请点击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491905

网友B:
用PC联上机器,看看硬件是否有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