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7):
漏型输入的plc的com点接NPN的接近开关的+极还是-极,谢谢

网友A:
迷糊 这个问题问的好.....简单 当然还是-极了
漏型输入的PLC COM端采用共阳极接法 也就是PLC输入电路中光电二极管阳极连接在一起的接法 一般日本三菱FX都是这种接法 电流由COM端流入 所以对应采用NPN型集电极输出型接近开关 其特性就是OUT端和0V端 低电平有效输出
PNP型则是+端与OUT端高电平有效输出 无论哪一种 COM都接0V端
明白了吗? 有问题可以继续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