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06-12-27):
短路环损坏,对接触器吸合有什么影响吗?请教````是不是光噪声大点?

网友A:
短路环是用来自放电的,没了接触器线圈频繁吸合会更易发热,最后接触器提前报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环是用来自放电的,没了接触器线圈频繁吸合会更易发热,最后接触器提前报废
同意

网友C:
那么短路环是用来放什么电、对谁放电的呢?为什么没有它接触器会频繁吸合呢?

网友D:
交流继电器用短路环,是因为交流电的电流方向的不断变化,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N多次电流00000值的时候,短路环就是用感应电的原理使交流继电器在电流000000值的时候也有感应磁场,不至于线圈脱开。

网友E:
懂了一点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交流继电器用短路环,是因为交流电的电流方向的不断变化,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N多次电流00000值的时候,短路环就是用感应电的原理使交流继电器在电流000000值的时候也有感应磁场,不至于线圈脱开。
那么短路环起的作用应该是续流,相当于直流继电器并接的二极管,而所谓的放电只是过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