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7):
请教各位用PLC怎样控制步进、伺服电机按正弦曲线加减速啊????
谢谢!!!!

网友A:
20GM中有直接的命令

楼主:
o非常感谢

楼主:
能说得具体些吗

网友B:
具体涉及到你要用哪种PLC
一般手册上都会有介绍的

楼主:
但是好象都只有S型加减速,没有按正弦曲线或任意曲线加减速的啊
20GM是用两轴伺服联动实现圆弧插补控制运行轨迹的,而我是想让一台伺服电机的速度按正弦曲线进行升降速的.要怎么实现呢????请教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