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7):
有这么个情况,我们打算把继电器控制的机器改造成PLC控制,我们配电柜和操作台距离很远大约有70M,我想节约配电柜与操作台的连接电缆,有什么好的方法,我用的是三菱FX2N PLC 我在三菱产品目录上看见有个型号为FX-16EYR-TB的端子排,不知道可不可以使用,端子排和PLC的连接距离最多可以多少米,我可不可一在配电柜端和操作台端各安装一台PLC 让他们两个连网通信,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A:
两台PLC可以通讯,用485
但注意FX2N485-BD通讯距离为50M,FX0N-485ADP距离为500M

网友B:
端子排只是一种连接器,远距离要考虑信号的传送及干扰;
有些组合式的PLC有AC110V/220V的输入模块,可以远距离控制;

网友C:
这样的话,应该可考虑用总线方式啊

网友A:
总线成本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台PLC可以通讯,用485
但注意FX2N485-BD通讯距离为50M,FX0N-485ADP距离为500M
支持这个作法

网友E:
想想能不能用程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