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7):
我想用直线位移传感器来量取一些数据,数据精确到0.01,我用的设备是FX2N PLC,4AD模块 和人机A1500 系列 全不是三菱的,但是不知道怎样能做出小数来,听别人说用浮点,但是让我想不透的是4AD怎么让数据读入的是浮点数,打个比方,比如在直接读取的情况小 显示的数值是9,怎么让显示的数值9后面出现小数,在人机上怎么设置,是十进制数,还是16进制数,或实数,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把读取的数值用浮点指令做转换,运算是用32位的指令!
人机的话要看你所做的程序!

网友B:
4AD的分辩率是12位的;

网友B:
数据精确到0.01,总的量程是多少?

网友C:
传感器量程------>AD模块内部字(12位)----->数据标准化(格式转换)-------->HMI显示.把这个过程弄明白就OK啦.你说的0.01我想你说的应该是传感器的测量精度.与你要在HMI上面的显示没有多大的关系...

楼主:
传感器的量程是500MM的,12位的AD怎么样能转换成32位的浮点数啊,我的数据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网友C:
不知道你哪个传感器,另外给你举例啊....
1、温度计------>0---50度(量程),精度0.1
2、AD通道----->0-32000(如果是这么多的话),[对于新的DA单元,最好你通过写字下去用万用表量电量,就知道DA的转换字大概是多少.比如,初始化通道1为0-10V的输出.你写个1024下去,如果万用表显示为2.5V,那么你的DA单元的量程就是4096.取4000进行计算,AD模块同理可以知道内部转换字的量程.
3、那么就是0-50度对应0-32000.从AD通道得到的初始植是一个0-32000之间的值,然后你要标准化,也就是线形化处理,比如温度为24.5,那么值就应该为15680.但是这个15680不能直接显示在HMI上,否则操作人员不会明白这个是什么.这个运算就是:15680乘(量程上限50-量程下限0)除以(AD上限-AD下限)=24.5
4,数据转换得看看你是用的哪个品牌的PLC.帮助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