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7):
大家好。我是外行的,想请教各位大哥,金羚的工艺吊扇原来只是有用手拉的拉绳来进行三档调速,不方便。请问能装风扇调速开关吗(市面所售的),该如何装?

网友A:
可以,直接串接在进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B:
没问题,把原来只是用手拉的拉绳来进行三档调速的地方直接引出三跟线就好了,直接接风扇调速开关.

网友C:
可以直接接开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