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怪事

楼主(2006-12-27):
今日朋友告诉我件怪事:在185平方的进线空气开关的下端测的AB相380V,BC相220V,AC相220V,AN相220V,BN相220V,CN相110V,开关没有跳,且电动机还在正常运行,请个位帮忙分析下!

网友A:
空开坏了

网友B:
是6KV的电机么?

网友C:
C 相有问题。
看一下空气开关,阻值过大就会引起!

网友D:
空开有问题,或是本来电源就有问题

网友E:
C相有问题,可能是断相

网友F:
C相有问题,c相的电压是电动机线圈窜回的

网友G:
你那是特种电机吧,缺相也可运行但比正常时慢.应是开关问题

网友H:
C相断了,立即查修,也许电机实际使用的功率远远超出了额定功率,电机转没问题,有时我们也把三相电机改为单相使用,赶快维修线路或更换空开吧,不然更糟

网友I:
C相有问题。如果电机停车后在启动可能起不来,电机带负荷能力下降

楼主:
是普通的电机,开关也是好的,经检查有相对地漏电,但漏电很小,加强绝缘后恢复正常,是不是开关的漏电动作电流过大造成的?

楼主:
是普通动机,开关也没坏,经检查发现有相对地漏电但很小,加强绝缘后恢复正常.是不是开关的漏电动作电流过大造成的?
上个没传好,从来次.

网友J:
c相缺相

网友K:
看看《 三相电中一相相间电压只有100V,为什么?请教,谢谢!》这个帖子的我的发言,处理过类似的问题,C相和电源全端了,而且电机这头的电源线应该现在是接地了,开关那段的断头没有接地,这是既然接地了但开关没有跳的关键原因!

网友L:
可能是缺相哦

网友M:
C相断路,或开关有问题

网友N:
引用 楼主:
今日朋友告诉我件怪事:在185平方的进线空气开关的下端测的AB相380V,BC相220V,AC相220V,AN相220V,BN相220V,CN相110V,开关没有跳,且电动机还在正常运行,请个位帮忙分析下!
这点小问题还怪吗?

网友O:
同意7楼得观点,赶快检修电路,检查一下电机三项电流。

网友P:
查一下进线
和下端对照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