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8):
[]
新办一纺纱厂,设备为德国的,所有电机为ABB马达三相220V37KW.本人不相用380/220的变压器,而且费用也高。反正要改变频 ,我想问有什么方案?听说变频有这功能?请问各位大哥,这方案行吗?具体怎么操作?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有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输出的变频器,买一个就搞定了

楼主:
能不能用380伏的变频?还有马达可改成380伏吗?

网友B:
这是一道应用题。有点意思。

想确认一下,电机是37kW吗?而不是3.7kW吧?

楼主:
对,电机是ABB的,三相220伏,37KW

网友C:
37KW的电机,应该是三角形接法吧,如果确是,还是用变压器简便。

楼主:
因为上380/220的变压器比较贵,想从变频或马达上做文章。我察看了一下马达的接线,出来是9根线。不只有什么良策?而且上变频比较经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上380/220的变压器比较贵,想从变频或马达上做文章。我察看了一下马达的接线,出来是9根线。不只有什么良策?而且上变频比较经济。

用变频器绝对没有问题,只不过变频器的容量应该稍微的大一点。

楼主:
,我先试试!然后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E:
可改成380伏星形接法。

楼主:
如果改380伏的星型接法的话,功率变为多少?

网友E:
功率不变,电流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可改成380伏星形接法。
如果原来就是星形还可以吗?你感觉这个电机不需要调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功率不变,电流小了
功率不变,电流变小分别是对什么讲的?

楼主:
昨天,我用380伏变频试用了一下,应该可以成功。以前是三角形接法,我改成星型的。变频用的是台达B系列的,只是怎样防止线圈的抗绝缘性?怎样预防?

网友F:
我想可以,但要改变频器的输出电压

网友G:
楼主要继续监测一下 实际的情况说来听听

网友H:
两种办法:1.电机改角接为星接,注意绕组极性(本来是角接的电机不适用)
              2.把输出电压和电流设定好,可以用

楼主:
已经试验了,没问题。把输出电压和电流设定好就可以了,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试验了,没问题。把输出电压和电流设定好就可以了,再次谢谢大家

行了就好。往小里用都是可以的,设好参数,做好保护就可以。不过有一点因为达不到额定输出电压,且相差的电压等级,比较大,所以也达不到额定输出功率。[em02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试验了,没问题。把输出电压和电流设定好就可以了,再次谢谢大家

行了就好。往小里用都是可以的,设好参数,做好保护就可以。不过有一点因为达不到额定输出电压,且相差的电压等级,比较大,所以也达不到额定输出功率。[em02

哎!老兄呀,你咋还不明白,人家提问的都解决了问题,你还没弄明白:

电机原来是220V,角型联接. 现改成了星型联接, 当然可用380V了.此时电机的输出功率不变,380V适用于37KW的变频器可用.不存在大牛拉小车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试验了,没问题。把输出电压和电流设定好就可以了,再次谢谢大家

行了就好。往小里用都是可以的,设好参数,做好保护就可以。不过有一点因为达不到额定输出电压,且相差的电压等级,比较大,所以也达不到额定输出功率。[em02

哎!老兄呀,你咋还不明白,人家提问的都解决了问题,你还没弄明白:

电机原来是220V,角型联接. 现改成了星型联接, 当然可用380V了.此时电机的输出功率不变,380V适用于37KW的变频器可用.不存在大牛拉小车的问题.

哎呀,似曾相似,仔细一想原来是做升压型变频器的,发新帖主题都是ABC,123的高人,可别老兄老弟地,不般配。。懒得跟你掰,帖子自己看,意思自己领会。有想指教的地方继续,帖子给你顶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试验了,没问题。把输出电压和电流设定好就可以了,再次谢谢大家

行了就好。往小里用都是可以的,设好参数,做好保护就可以。不过有一点因为达不到额定输出电压,且相差的电压等级,比较大,所以也达不到额定输出功率。[em02

哎!老兄呀,你咋还不明白,人家提问的都解决了问题,你还没弄明白:

电机原来是220V,角型联接.现改成了星型联接,当然可用380V了.此时电机的输出功率不变,380V适用于37KW的变频器可用.不存在大牛拉小车的问题.

哎呀,似曾相似,仔细一想原来是做升压型变频器的,发新帖主题都是ABC,123的高人,可别老兄老弟地,不般配。。懒得跟你掰,帖子自己看,意思自己领会。有想指教的地方继续,帖子给你顶起来。

请看好楼主的问题,再发表高见;BS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试验了,没问题。把输出电压和电流设定好就可以了,再次谢谢大家

行了就好。往小里用都是可以的,设好参数,做好保护就可以。不过有一点因为达不到额定输出电压,且相差的电压等级,比较大,所以也达不到额定输出功率。[em02

 哎!老兄呀,你咋还不明白,人家提问的都解决了问题,你还没弄明白:

 电机原来是220V,角型联接.现改成了星型联接,当然可用380V了.此时电机的输出功率不变,380V适用于37KW的变频器可用.不存在大牛拉小车的问题.

哎呀,似曾相似,仔细一想原来是做升压型变频器的,发新帖主题都是ABC,123的高人,可别老兄老弟地,不般配。。懒得跟你掰,帖子自己看,意思自己领会。有想指教的地方继续,帖子给你顶起来。

请看好楼主的问题,再发表高见;BS一下
不用tmd的在这穷摆活,楼主的意思我都看明白了,从头到尾,搂主开始告诉你是角形了?!前面是反问了你两句,你tmd的早干什么了?还BS?!现在在这装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