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炉的问题

楼主(2006-12-28):
请问有谁知道0.5吨的中频炉各项技术参数和性能

网友A(2007-07-11):
1. 进线电压                                3N-380V
2. 额定容量:                              0.5T
3. 额定功率:                              250KW
4. 额定频率:                              1000Hz
5. 额定温度:                              1650℃
6. 熔 化 率:                              0.35t/h
7. 冷却水流量:(进水≤35℃,出水≤55℃)   3t/h
8. 电    耗:                              640kwh/T
9. 设备功率因数:                          >0.95

网友A:
你满意吗,不满意可来电讨论02-86560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