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8):
请教各位,编码器测量一个旋转轴的转速,用西门子200 PLC控制,梯形图该如何编写

网友A:
用高速计数功能
三菱的我做过

网友B:
用s7-200的高速计数器功能,具体查S7-200的系统手册,上面讲的很清楚!

网友C:
用s7-200的高速计数器功能,V4.0 STEP 7 MicroWIN SP3上有使用向导.教你一步 一步的做

网友D:
利用高速计数功能,计算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如1秒内的脉冲数为N,则转速n=N*60/(p*m),其中p为编码器的分辨率,m为PLC的倍频,通常在加减方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