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8):
我现在要用松下的PLC精确控制一个滚筒按角度旋转,请问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A:
不是所有PLC都可以做精确定位控制的,如果您手上是松下的FPΣ就可以做了,当然要精确定位参照原点是不可少的,目前能达到楼主要求的应该是PLC+侍服,光PLC是无法控制滚筒精确定位的。

网友A:
松下的FP编程软件中有很好的向导,只要把你的要求填写进去就会自动生成标准的程序,不必自己辛苦地编写(自己写程序还容易出错)。你也可以通过向导编的程序学会特殊程序的编写。

网友B:
松下的PLC不是很好用,性能不是很好,不过在步进方面写起来还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