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8):
假设拉力传感变送器的工作范围在在0-5T(4-20MA   0-32000)之间,工件自重1T.当料进入2T时,传感器所受总总重量为3T.则对应为(32000-6400)×3/5=15360.但我要用的只是料的变送电流信号,是否在程序里在把15360-(32000-6400)×1/5=10240。然后把这10240送入程序做比例运算对吗?

楼主:
或者这样算,0-20MA对应的是0-32000,则每MA对应的是32000/20=1600.那么4-20MA对应就是6400-32000.而4-20MA整数级一共17级.则3T的对应的信号电流应为(3/5X17)+4=14.2MA,则其对应数为14.2X1600=22720。再在程序里减去自重1T的对应数(1/5X17)+4=7.4MA,7.4X1600=11840.则程序实际采用数为22720-11840=10880.不知对否?盼指导.

楼主:
我们进行加减乘除的时候需要将单整数转换为实数
单整数,双整数,实数都有加减乘除运算,这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是因为整数运算后结果还是整数,而我们采集到的模拟量在0-32000之间,按照你说的对应4-20mA的话,那3T应该是3/5×(20-4)+4=13.6mA,对应(32000-6400)×3/5+6400=21760。实际我们的模拟量通道地址AIW0是21760这个数字。如果反过来求电流呢!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自己思考一下。

网友A:
我们现在的AIW0是21760,那么求电流是这样的,用[(21760-6400)÷(32000-6400)]×16+4=15360÷25600×16+4=0.6×6+4=13.6。但是如果用整数运算的话,在15360÷25600的时候就不是0.6了,而是自动向下取整为0了。这个时候的结果就是4了

楼主:
呵谢谢lidaping011!这就是说假设运算后是10.6的话,如果是整数运算那么就自动取值为10了是吗?而实数运算就还是10.6了.

网友A:
是这样的!整数运算时,要求进行运算的是两个整数,运算的结果还是整数,如果是实数的话,它会自动给向下取整的;假设我们现在用30÷4,如果是整数运算的话就是结果是7,如果是实数运算的话结果就是7.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