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8):
我接触了SIEMENS和GE-FANUC的PLC
S7-200是西门子的微型PLC,而VersaMax则是通用的微型PLC
S7-300应该对应通用的系列90-30
S7-400对应系列90-70
但是通用的PACSystem RX3i等对应西门子的什么呢?
西门子的软件有Step7-MicroWin,Step7和Wincc等,通用则有LM90,CC90,VersaPro,Cimplicity ME,Proficy ME等。
各位大侠知道它们对应等级么?如“S7-300应该对应通用的系列90-30”
各位大侠知道它们的硬件及软件对应关系,比如S7-200用step7-microWin。
还有其它PLC生产厂商的情况,如三菱,松下,AB,OMRON,施奈德等,它们的PLC对应等级及软件呢?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楼主:
VersaMax产品是GE Fanuc最新推出的新一代控制系统,其结构紧凑,经济实用。设计思想是:强大功能和通用性的统一,为控制系统提供最高的性能。
  VersaMax是目前唯一的一种既可以作为其它主控设备的I/O模块,又可以单独构成PLC系统,还可以作为分布式控制系统(最大点数为256I/O)的产品。

"Six Sigma"品质控制原则

I/O模块可带电插拔

便于使用

多种现场总线接口模块

全面的诊断、LED状态显示

楼主:
90-30系列PLC它的CPU具有强大的功能,如内装PID,结构化编程,中断控制,间接寻址及各种功能模块,能完成复杂的操作。另外系列90-30PLC有功能很强的特殊模块可供选择,包括轴定位模块,高速计数器模块,BASIC和C语言协处理器模块及Genius通讯模块。GE Fanuc丰富的开关量I/O和模拟量I/O、简化启动和故障自诊以及容易与其他PLC、计算机集成一体的特性,使您确信,系列90-30是现在与未来PLC的明智选择

楼主:
90-70PLC是先进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GE Fanuc系列90家族中高性能,大规模的系列。

其主要性能如下:
结构紧凑单槽的CPU模块,在CPU模块中有两个主要的处理器。一个是Intel微处理器用于处理一些模拟量或特殊功能控制。另一个是布尔运算协处理器用于执行高速的开关量控制。
一些型号的CPU模块具有浮点运算功能。
系统机架采用标准的VME bus结构。可安装超过300家的第三厂家VME标准模块。
系列 90-70 PLC I/O 容量最大为开关量12288点,模拟量8192点。
CPU的内存可从32K字节扩展到6M字节。
具有高密度(32点)的AC或DC输入/输出模块。
简易的模块夹子,可以防止错误安装I/O模块。
具有标准的硬件方式,可响应开关量或模拟量中断输入。可处理64个事故中断和16个时间中断。
很方便的系统和模块自诊断功能,且极易排除故障。
在CPU模块内,有电池支持的内部日历和时钟。
具有Genius分布式I/O模块子系统和Field control系统及VersaMax配置,且可构成双总线的系统冗余配置。
对于特殊应用需要可构成完全同步的CPU热备冗余配置。
系统90-70 PLC 还可以构成用于ESD(紧急停车系统)的ESD双重化和三重化GMR系统配置。
系列90-70 PLC具有功能很强的编程及组态软件,Logicmaster采用结构化的编程方式。除可采用一般的梯形图逻辑编程式外,还可用C,SFC,STATE LOGIC等多种编程能力。

系列90-70 PLC硬件基本组成
一个典型的系列90-70 PLC系统配置包括:
1种类型的CPU模块家族(最新一代的CPU由6种组成类型)
5种底板框架可供选择。
电源模块。
总线扩展模块包括: (BUS Transmitter)总线传输模块,总线接收模块(BUS Receriver)远程I/O扫描模块(Remote I/O Scanner)。
机架安装型开关量模拟量I/O模块。

分布式的Genius I/O的系统,Field Control系统。
可编程协处理器模块(PCM)。
高速计数器模块。
CPU 和PCM模块内存扩展单元。
Genius总线控制模块。
TCP/IP Ethernet 通讯处理器模块。
I/O Link 界面模块可联接GE Fanuc 和Fanuc其它产品。
第三厂家VME模块。

楼主:
PAC Systems RX3i性能 :
·高速处理器和专利技术使得从输入到输出的时间更快,避免了所谓的信息瓶颈
·每个模块插槽都有双重背板总线支持:
·高速度、基于PCI,提供全新的改进版I/O的快速产出
·拥有将现存的系列90-30 I/O轻松升级的串行背板
·赛扬(Pentium III处理器)300mHz的CPU和10M内存,支持高级编程和高性能
·能在控制器中存储逻辑文本和机器文本(Word, Excel, PDF, CAD等其他文件),减少停机时间并改善故障检测过程
·开放的通信功能,包括对Ethernet 、 Profibus、DeviceNet、 Genius网络和串行通讯的支持
·支持高密度的离散I/O模块, 通用模拟量模块(每个通道都可以组态成热电偶、热电阻、应变片、电压和电流),隔离模拟量模块,高密度模拟量模块,高速计数器以及运动模块
·扩展的I/O模块新增了更快速的输入输出处理、高级诊断以及多种可配置的中断功能
·对于新的模块和升级模块都有热插拔功能
·I/O模块的隔离24VDC端子以及接地棒能简化用户配线

楼主:
S7-300是模块化小型PLC系统,能满足中等性能要求的应用。 采用模块化结构设计。各种单独的模块之间可进行广泛组合以用于扩展

楼主:
SIMATIC S7-400是用于中、高档性能范围的可编程序控制器。 模块化无风扇的设计,坚固耐用,容易扩展和广泛的通讯能力,容易实现的分布式结构以及用户友好的操作使SIMATIC S7-400成为中、高档性能控制领域中首选的理想解决方案。

楼主:
AB与西门子PLC的区别   http://www.gkbk.com/more.asp?name=maiweb&id=1282
西门子与AB最主要的差别在于AB所使用的网络类型都是开放的网络,可以与其他公司的产品做到很好的兼容,AB控制层网络采用ControlNet网络,该网络是一种高性能的工业局域网,具有开放性、高效率、多功能、确定性和可重复性、灵活性等特点,扩展性极强,可共享I/O,并具有强大方便的网络组态,诊断功能及可靠性。

一、开放性

ControlNet已成为工业自动化领域的标准网络。在国际现场总线协会所确定的8种国际网络标准中排名第三位,仅仅次于以太网和Devicenet。网络标准为IEC61158。这种标准化带来的好处就是使得用户可以选择不同的设备供应商来提供他们最好的设备,而这些设备可以通过标准化的网络联系在一起,协调有序地工作。随着芯片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发展,用户对自动化的要求越来越高,现代的自控系统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单机应用,在一个现代化的自控系统中,已经不再可能完全由某一家公司提供全部的设备,即便某家公司有这个能力,他所提供的产品也未必都是最好最合适的,这就不可避免的要使用到不同厂家的产品,用户在设计之初,必须选择一个具有广泛支持的标准化网络,只有这样,所有的设备才能很好地集成为系统,而ControlNet是用户最好的选择。

二、高效率

控制网络要实现高速确定的传输要求,网络波特率已经不再是主要因素,网络模式成为决定网络效率的关键。ControlNet采用了全新的网络模式,即生产者/消费者(PRODUCER/CONSUMER)模式,传统的网络模式采用的是源/目的模式,每发送一个信息就需要一个确定的源/目的地址数据包,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病在于不确定性,同样的信息如果要传输到网络上多个节点,必须重复传输多次,这极大地浪费了网络带宽,降低了网络效率,而采用生产者/消费者模式,网络不需要单独的源/目的地址,代之以数据标识,因此不同的消费者(信息接收者)可以根据数据标识同时接收来自生产者(信息产生者)的信息,如果某些信息是它所不需要的,它可以忽略,而只处理那些它所需要的信息,这种全新的网络模式是对传统的网络模式的革命,它极大地提高了网络的效率。该模式同时也被DEVICENET和FOUNDATION FIELDBUS所采用,代表了下一代网络的趋势。

三、多功能

由于ControlNet采用了全新的生产者/消费者(PRODUCER/CONSUMER)模式,使得它具有了传统网络所无法想象的高功能,具体说来,这包括:用同一个网络实现对实时性要求不同的信息的传递。传统上,在PLC处理器之间所使用的网络不能用于扩展I/O机架或从站,反之亦然,但是ControlNet可以同时满足这两方面要求,因此在现场只需要构成一个完整的控制层网络,该功能同时也为在ControlNet上实现I/O的共享提供了可能。
在ControlNet上,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构成主从、多主和对等通讯网络,甚至可以在同一个网络上混合构成主从、多主和对等通讯网络,这为网络的应用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

ControlNet上的节点,可以根据每个节点的特性选择采用巡检、定时和逢变则报等多种工作方式,这极大地降低了网络上无用信息的传输,有效地利用了网络带宽,提高了网络效率。

四、确定性和可重复性

ControlNet区别于传统网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确定性,由于ControlNet采用了生产者/消费者的网络模式,使得其网络速度和效率不随网络上节点数目和网络距离而变化,并且用户可以预先组态网络上节点的信息传输时间(毫秒级),使用者无需编写通讯程序便可确保全部信息在预先设定的时间间隔内得到传输。ControlNet采用的时间片技术从原理上杜绝了网络发生阻塞的可能。确定性和可重复性在现代控制系统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

五、灵活性

ControlNet具有灵活的拓扑结构,它可以方便地构成星型、树型、总线型和环形的拓扑结构;距离可长达成30公里。ControlNet可以采用多家厂商提供的通讯介质,包括适用于各种环境的同轴,光纤电缆。
ControlNet是一个本质安全的网络,它可以应用于各种环境场合。

六、强大方便的网络组态,诊断功能及可靠性

ControlNet具有极强的网络组态及诊断功能用户可以从网上任何一个PLC节点的网络编程口进入网络,对网络进行编程和组态。网络组态软件为图形化WINNT软件,用户界面相当友好。一旦某一节点发生故障可及时发现。大大提高网络诊断功能。ControlNet具有可选的冗余配置,采用不同路径的冗余网络配置,ControlLogix同时侦听两条网络上的信息,而选择其中信息质量更好的网络信息,极大地提高了网络的可靠性。

七、I/O共享

传统的控制网络无法实现I/O共享,但在ControlNet上,每个PLC处理器可以拥有它自己的I/O,也可以拥有共同的I/O,这也就是说,一个I/O机架可以同时属于多个PLC处理器。

八、扩展性能

由于ControlNet是一个标准的完全开放的网络,故而具有良好的可扩展性,选择ControlNet为今后集中扩展系统的构成创立了良好的基础。

九、基本指标

控制层系统使系统的重要部分,为了确保系统的可靠性,本方案采用ControlNet的网络结构为冗余网络,传输介质可选同轴电缆或者光纤。

  ControlLogix
Siemens

产品比较 AB公司的产品系列按照系统规模大小以及产品性能高低分为以下系列:
高性能PLC: ControlLogix系列、PLC5系列
中性能PLC: SLC500系列、FlexLogix系列
小型PLC: MicroLogix1500系列
相对于西门子系列
S7-400系列
S7-300系列
S7-200系列

I/O 通讯方式 网络通讯不会随着将来系统扩容时节点增加网络性能下降。

发送方式:状态变化;周期I/O扫描;可以满足严格时间控制要求

支持I/O共享方式:输入模板可同时在多个CPU中组态.无须编程发送

在系统扩容时,网络效率会越来越低。西门子Profibus 100m内最大通讯速率为12M,随着距离的增加,速率迅速降低,最大通讯距离为1200m,在1200m时速率为9.6kbps.见Siemens ST70.2003 P39页
发送方式:主机轮询;系统响应完全取决于主机性能和从站规模
无法同时在两个以上CPU中映像,必须编程发送.占用CPU资源.重复传送时降低CPU处理速度
CPU故障时将丢失相应 I/O数据

I/O 扩展 支持多种I/O网络扩展可支持高低档各种I/O,满足用户的不同要求 S7 400只可在本地扩展使用S7400 I/O,远程扩展必须使用ET200低挡I/O
系统设计及安装 模块框架安装,无须螺钉
I/O端子排无须螺钉安装
I/O模板参数设定全部通过软件,无需硬件调整

须拧紧螺钉
须拧紧螺钉
模拟量模板需要量程卡

数据结构 独具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
提供很好的数据封装
提供数据类型和指令结构,自动地分配地址和数据。如定时器/计数器的状态位
自动适应不同数据类型转换
用户可定义数据结构和多维数组
必须为不同程序构建和协调数据块
无指令结构和数据类型,必须手工创建,编写更多程序
必须设法转换或被迫选择对应
数据类型不可定义

内存及指令 可扩展运行内存多达7.5M,指令数据可随着实际情况动态分布
指令集库大50%
指令集中包含了:
运动指令
文件型指令
计算指令
诊断指令
过程指令
传动指令

运行内存不可扩展
1.6M用于程序, 1.6M用于数据
指令分为
标准功能块
特殊功能块
用户必须另外配备
特殊功能指令集
例如: PID, Motion

系统保护 定时器数目仅受内存限制
计时范围内可达231X0.001秒
(59小时39分钟8秒)
计数: 231
最大256/512
定时器 10ms-9990s
计数器 1-999
超过范围需一个一个级联

系统冗余 多达32个主任务 有限的执行任务
内存及指令 Logix5550带有电池保护
能够保存处理器内存中所存储的内容.当拔出处理器时,内存中的东西仍然被保存着
所有系统模块可带电插拔包括: CPU, 网络通讯模块, I/O
系统自动恢复I/O配置数据
CPU电池位于电源处
当移走控制器或电源时需要为控制器准备一个临时便携电池保护其内存中所存储的内容
I/O有限的带电插拔功能
I/O必须离线设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