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8):
[]
有一欧陆590+Z4-132-2 15KW的直流调速系统,该系统已使用两年,一直未见异常。
今日在运转过程中,操作工突然闻到异味,停机检查,发现味道出自该系统的直流电机。
一摸电机表面很烫。
  检查电机绝缘等尚好,电工发现电机的冷却风机未转,且配电柜内控制风机的空开D4  C65N 已断开,冷却风机的热继电器未跳开。风机的额定电流为1.6A,热继的型号为施耐德LR2D13 整定在2.5A。
  电工将空开合上后,风机立即转起来且吹出很大的灰,可以断定空开断开已有多日。
    那么我现在感到奇怪的是:此空开是几天前自动跳开还是人为拉开?
如果是自动跳开:那意味着风机回路有问题;而风机有问题,应该先是热继跳开;而如果 热继跳了,它不该自动复位呀?(因为我们今日检查热继未跳开)
难道是人为拉开?但是通常情况下,操作工只会开关总闸而不会去拉开此空开?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呵呵,有点意思,如果有摄像监控系统,一查录像信息就知道了。可是没装吧?嘻嘻嘻。

系统存在保护缺陷,电机的强迫冷却风机,如果没风,应该锁住系统不许工作才是。可是,这个系统没有这样做,而是只将热继互锁系统,其实,最根本的是电机是否有风或者电机的内部温度是否达到极限,这是根本。

要防护最好还是从根本上抓起。在电机里埋传感器是不太可能了,但是风机有没有风还是可以检测的,做个互锁就可靠了。

网友B:
[]其实很好判断,如自动断开的则需再扣才能合上,人为断开的只需扳上就行了.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自动断开的则需再扣才能合上
怎么再扣?

网友D:
有些空气开关跳闸需要手动复位,有些不需要。你的是什么样的空气开关

网友E:
人为的原因属于管理上的问题。热继选用合理的话,系统设计也没有什么不合理,即使再串接进接触器,使用其触点联锁也确保不了不出问题,真想不出问题只能像任斑竹所说的最后一级的直接检测,但是除非极其关键的场合都不会这样做,所以关键在于日常注意检查维护。

网友F:
关键在于日常注意检查维护。

楼主:
使用施耐德的D4  C65N

网友G:
常识问题,如果是跳开的,手柄是在中间,直接推,是推不上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常识问题,如果是跳开的,手柄是在中间,直接推,是推不上的。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常识问题,如果是跳开的,手柄是在中间,直接推,是推不上的。
你所说的是塑壳开关,对D4 C65型的来说,不存在此类问题。

网友I:
同意三楼的,自动跳闸和手动断路应该很易分别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