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8):
请教行业师傅工控PLC通过伺服驱动系统,可以控制伺服电机的转速吗?怎么控制的。

网友A:
例如三菱J2S伺服 选择速度控制模式的时候 只需PLC对伺服端子ST1(正转启动信号) ST2反转启动信号) SP1(速度选择1) S2(速度选择2)信号进行控制 而电机转速由伺服内部参数设定
需要多少的转速修改相对应的速度段参数就可以了 就可以对2段速度进行编程
详细参考你使用伺服使用手册

楼主:
PLC通过伺服系统控制伺服电机速度
您说的我明白了,按照您的说法,伺服有几个速度端子,PLC就只能控制几种转速了。

网友A:
如果使用定位模块 又有不同 通过编程可以任意使用额定转速下的电机转速变化 在位置控制模式下
这是通过定位模块中单双速定位功能实现的
楼主的想法是想要由PLC通讯伺服控制速度参数 来改变电机转速吧?
在伺服手册中没有看到PLC如何通讯伺服

刚才我和你说的 SP1 SP2端子在多段速下 是用编码形式显现功能的
比如 SP1 SP2 SP33个速度段端子 可以编码出8个速度段的指令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是用什么模式。如果用速度控制模式可加一个AD模块。如果用位置控制模式可直接改变脉冲频率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