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8):
我用GPP软件写到PLC里后,拨掉PLC再用GPP软件打开原程序修改,总是保持在写入状态,改好的程序无法变换,总提示是否写入PLC然后提示通讯错误,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都拔掉PLC了 当然通讯有错误了
还有变换有3种方式 如果你选择变换后写入 又与PLC通讯中断 当然会出现通讯错误了

网友B:
你要把工具菜单里的"选项"改一下:运行时写入方式改为"变换后不写入PLC"

网友C(2008-01-24):
用GPP软件时,把原来三菱PLC内的程序考出来再向里写,能写入,而向PLC内写入其它程序时,无法写入。请大家多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