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8):
各位高手帮忙看看这个20*200的延迟子程序对不?如果不对请指点一下,谢谢!
mov R0,#14H;
mov R1,#54H;
LOOP:DJNZ R0,DIR;
DIR:DJNZ R1,DIR;

网友A:
晶体振荡器为11.0592MHZ的时候,硬件延时1.006063S子程序

DELAY:  MOV R7,#20
DELOOP1:MOV R6,#100
DELOOP: MOV R5,#250
       DJNZ R5,$
       DJNZ R6,DELOOP
       DJNZ R7,DELOOP1
       R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