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为何老是过载

楼主(2006-12-28):
最近公司的AF空压机,老是提示电机过载,不一会就自动关机
怀疑是电机温度保护装置过于敏感,结果测量发现,电机温度也就40-50度 也不算高
莫非是电压不稳导致的?
还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啊~~谢谢了

网友A:
电机电流过大至使温度上升.负荷大

楼主:
这个正在检查,不过已经把过电流保护的上限调到最大了,还是有过载报警

网友B:
实测电流进行判断,看温度检测开关动作与否,好吗?

网友C:
既然你把电流调到最大还是跳,说明过流了。拆掉负载,单独试电机。检查电机转动是否顺畅,也有可能是机械问题了。或者电机换换轴承。

网友D:
电动机型号选小了,空载试一下

网友E:
负载过大有可能不知对不对

网友F:
就没可能报警装置坏了????????

网友G:
首先要确定是保护装置误动作还是电机问题,装个互感器监视电机电流

网友H:
如果你过载保护是通过热保护的话
你的实际温度又没那么高
那你检查一下温度检测的元件是不是有问题
可能是误报
你给它屏蔽一下试试

网友I:
我曾经出遇到过这种问题.你可以检查一下空压机的单向阀是否被击穿.单向阀坏掉也会导致这种问题的发生.如果不是再检查一下自动压力开关.会不会在空压机加满气后发出放气的声音.如果不会就是自动压力开关已坏.买一个同型号的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