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接线问题

楼主(2006-12-28):
我是PLC的初学者,想请教一个问题,在教材上看到OMRON的CPM1A的输入公共点接24V的正极,各个输入点接负极,请问这样接对吗?反过来接可不可以?谢谢!

网友A:
不是这样的吧,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B:
不可以,就相当于线圈输入同一极性了,不工作.

网友C:
你所看到的是负极性输入的接法,也可以反过来接正极性输入,各有优缺点。

网友D:
好像可以吧!

网友E:
这样接是对的,它是晶体管输入

网友F(2007-02-02):
4楼讲的对

网友G:
都可以的。PLC内部是用了两个发光二极管,正反都能通。
到底是用共正极接法还是共负极接法需要看你外面的输入点来定。
如果是晶体管元件,需要看是NPN型的还是PNP型的;如果是NPN型的,采用共正极接法。
如果是PNP型的,用共负极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