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请教CP1H

楼主(2006-12-28):
谢谢关照!
我想用CP1H控制一回原点的动作,但是不知道“设置”应该怎么办,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帖腻?
难道我没说清楚?(道哥的语气)
是CP1H  X系列,想实现原点搜索的功能!但是程序的设置应该怎么设?

网友A:
首先你要在原点处设置一个感应器检测,在程序中将此感应器应用到,具体做法要清楚你怎么控制,条件是什么,这里一下说不清楚

网友B:
建议你先看看CP1H的操作手册,上面有对设置的详细解释。
原点搜索功能不能简单解释,希望你能耐心看书

楼主:
谢谢拉,我已经弄明白了!

网友C:
楼主是公是母?

网友D(2007-02-21):
02Q: 1:CP1H原点搜索设置中的保持和未定义是什么概念?
2:希望PLC在脉冲输出过程中到了某一个位置,把该位置设置为原点怎么实现? 问题分类
                                                                                                    PLC                                                                                                 CP1H                                                                                                    丁丁
A:
1:保持:在脉冲输出过程中,碰到极限信号,脉冲当前值和原点建立标志位状态保持
  未定义:在脉冲输出过程中,碰到极限信号,脉冲当前值和原点建立标志位状态复位
2:可以用INI指令把当前位置强制为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