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8):
在处理电路故障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虚接故障,大家都是怎么判断的那?说说自己的经验好吗?

网友A:
在关键点挂上检测仪表或示波器,用改刀柄敲击怀疑点。

楼主:
一个家用电路(总配电箱在地下室),现在电表接线压盖将电缆压的非常紧固,电表出来外接开关,开关进、出从外部测量没有发现时断时接的现象,使用万用表测量还有正常的电压,可是到了家里的配电箱以后测量进线没有电压,使用测电笔没有显示,因为电表有封条,不敢乱拆,所以找到物业以后他们拆开电表一看就是虚接,如果采取以上措施:
1、打火花!
2、接触点发热,烧坏电线外皮!
3、断电
4、直接用手去稍微用力拉拽,可轻松找到虚接点
针对这种故障以上的办法不是太凑效,所以想看看各位的经验来,谢谢!!!!

网友B:
我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