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8):
零线带电一般是由三相用电失衡引起的,经查结果;A相460A,B相260A,C相250A,用表测零线只有40V电压它怎么把自来水加热了

网友A:
这要看系统容量多大?零线接地电阻多大?

楼主:
零线带电一般是由三相用电失衡引起的,经查结果;A相460A,B相260A,C相250A,用表测零线只有40V电压它怎么把自来水加热了
请问大家什么叫零点飘移

楼主:
请大虾们帮帮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