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晕的modbus格式

楼主(2006-12-28):
发送命令:[设备地址] [命令号01] [起始寄存器地址高8位] [低8位] [读取的寄存器数高8位] [低8位] [CRC校验的低8位] [CRC校验的高8位]

按此,不明白的一点是:[起始寄存器地址高8位] [低8位]这是源地址,那么目的地址是什么呢?或者这样说:向[设备地址]的:[起始寄存器地址高8位] [低8位]中写的数据的哪里?又或者,从设备中读出来的数据存放在哪里?
我好晕!!!

网友A:
不是有个数据接收功能块FB7吗,DB_NO和DBB_NO就是接收到的数据存储的地址,DB_NO表示存储的数据块号,DBB_NO表示起始地址,还有个LEN表示长度。

网友B(2007-02-05):
当你通过通讯向从机发送读或者写的指令时,从机就会返回一串字符
从机地址+功能码+数据高八位+数据低八位+CRC校验

网友C(2007-04-06):
发送命令:[设备地址] [命令号01] [起始寄存器地址高8位] [低8位] [读取的寄存器数高8位] [低8位] [CRC校验的低8位] [CRC校验的高8位]

这条命令是读取命令

[起始寄存器地址高8位] [低8位]是目的地址, [读取的寄存器数高8位] [低8位]是要从目的地址开始读取的寄存器数量,设备中读出来的数据格式不是这样的,有他特定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