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8):
做食品包装机的,一台主机带一个输送带,输送带的变频器常速跟主机速度.由于后段输送带根据输送产品的多少来有个速度变化.要求是主机速度的+_10%的速度变化.
   如果主机速度恒定的话,可以通过段速来设定输送带+_10%的速度,但是主机的速度是人为可调的情况下,这个输送带的高速和低速如何来实现控制呢?
   如果产品过多或过少的情况下,主机PLC可以发出一个信号要求减速或加速!不想通过PLC与变频器的通讯的方式来实现.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变频器最好用FUJI的,不行再选其它的.
   主机0.75Kw,输送带0.4Kw

网友A:
主机变频器f/v输出电压可以直接控制输送变频器的输入啊

网友B:
你可以选用我厂生产的变频器 ,它是内置同步控制器,通过 接收输送产品的多少的反馈信号,来调整本变频器的频率,同时按照比例调整从变频器的频率.具有单独调整功能.

网友C:
用主变频器(0.75Kw)的模拟量输出接到从变频器(0.4Kw)的模拟量输入点,这时从变频器的速度参数要设置成“模拟量0-5V或0-10V”。当需要改变二个变频器的比例时可以修改从机的偏置频率参数,要改变从机的运行曲线可以修改从机的增益频率参数。这样是可以做到一般的传送带同步。我用松下VFO系列做的三面封包装机、封管机和贴标机运行5、6年来一直很稳定。

楼主:
回复楼上的:
当需要改变二个变频器的比例时可以修改从机的偏置频率参数,要改变从机的运行曲线可以修改从机的增益频率参数。
   那样的话,是不是要人工来改变参数?!
  原意是主机PLC可以发出一个信号要求减速或加速!

网友C:
主机还是由原来的PLC控制。主机的模拟量输出接到从机的模拟量输入,从机的参数在调试时一次设置好后就不必改动了。总的来说是PLC控制主变频器的频率变化、主变频器控制从变频器使之同步运行,而他们之间又有一个同步(或人为设置的比例)的关系。

网友D(2007-02-27):
你可以让两个调速器同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