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8):
各位大师,我想了解一下变压器选型方面的知识,不知兄弟们能否赐教一二啊?
 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根据负荷状况选择变压器容量,不超过10%发展容量.

网友B:
电压等级,容量。

楼主:
比如说1250kVA的变压器能配多大功率的负载呢?以不超过10%的话,就是1100KVA左右了,可我遇见有的用1250KVA的变压器,负荷总功率竟然超过了它的容量,但用的也挺正常,所以我就很奇怪,在些向各位老师请教了!

网友C:
一般我们选型要比额定容量超20%,使用时应该可以超过额定容量20%,如果再超就不敢保证了。

楼主:
小弟在此问一个比较菜的问题:变压器中KVA的含义是容量,是不是代表的是U与I的乘积呢,即功率呢?

网友D:
U和I相乘是功率,KVA是视在功率,回家好好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