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8):
有谁修过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修理要注意哪些?
交流异步电机与伺服电机,除了控制方式不同,还有什么不同之处?指绕组排列方面?

网友A:
绕组方面就是一个控制绕组一个绕组...
必须要达到90度...的情况下才可不导致电机出现问题..

网友B:
U相如何定义,以确定正反转?

楼主:
请大家多多发表发表 讨论讨论 交流交流 切磋切磋

网友C(2007-02-10):
进口伺服除了编码器可以更换,别的基本上很难修

网友D(2007-06-02):
我公司在苏州,想找个维修高手一起发展QQ306497293
成长。长青。共利

网友E:
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其实就是一台永磁同步电机,定子绕组和普通三相电机没什么区别.我修过三菱的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