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9):
电机一开就跳了?都有那些原因呢!!

网友A:
分清楚什么跳,电机是不会跳的。

网友B:
分清是主回路(电机故障)的原因还是控制回路的原因,循序渐进的找,应该不难.

楼主:
哦 这样呀  我就是想问问 一般都会有那些原因呢?
应该都是保护装置跳吧?

网友C:
也许保护装置安装不正确所导致,请检查..

网友D:
先查电机绝缘,再查电缆绝缘,再测电机绕组电阻是否一致,注意是否是电机缺相?如果都正常你就要看看开关的整定值的设置是否躲过了启动是的峰值电流?还要看电机的接法是否正确,有的时候需要核极性的(不常见)。都没有问题就用单一空开试电机,正常后再检查2次回路,2次的检查就需要原理图了,启动条件多种多样,没有一定死办法去套用的,这要看你对设备运行过程的了解有多少了。热继电器跳的话是很容易检查的,不多说了。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很全面了

网友D:
哈哈,好像应该反过来的,先去负载单独试验控制回路的,正常后在加负载运转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先查电机绝缘,再查电缆绝缘,再测电机绕组电阻是否一致,注意是否是电机缺相?如果都正常你就要看看开关的整定值的设置是否躲过了启动是的峰值电流?还要看电机的接法是否正确,有的时候需要核极性的(不常见)。都没有问题就用单一空开试电机,正常后再检查2次回路,2次的检查就需要原理图了,启动条件多种多样,没有一定死办法去套用的,这要看你对设备运行过程的了解有多少了。热继电器跳的话是很容易检查的,不多说了。
回答的很好!

网友G:
请问是不是热继电器跳了,如果是油压电机的话,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可以试着把油压调小点

网友H:
楼主不是做电工吧,这样的问题还好意思拿出来!

网友I:
要先断开负载,只检查控制回路。比如软启动可以用白炽灯泡检查回路等等

有热继电器的要先看看设定的电流大不大

网友J:
哈哈,是电动跳?还是热继电器跳?还是空开跳?电动机不会跳吧?
窗外飘着雪花,好冷阿。

网友K:
是什么传动的?皮带传动是否过紧。

网友L:
奥大概你的是用齿轮/链条 传动的把,我遇到过这现象电机都掉了下来拉撒哈哈

楼主:
汗!!我做电工才4个月哦!
实在不好意思呀!问的没有水准 叫大家笑话了!!
我会再学习的!!!

网友M:
没什么的,大家一起切磋么?
如果是空开跳的话,可能是有接地情况,或者空开选择太小,也会一启动就跳;如果不是空开跳,那么跳后量一下热继电器的常闭结点,普通正泰的应该是95-96一对,如果是热继电器动作,则应检查整定值,如整定值没问题,就可能是机械故障或热继电器质量问题;如果直观看不出来是哪里动作的话,可甩掉负荷单独试控制回路,如果还是一启就跳,则重点检查启动按钮常开结点、停止按钮常闭结点、热继电器常闭结点、尤其是自锁保持结点以及接触器本身质量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汗!!我做电工才4个月哦!
实在不好意思呀!问的没有水准 叫大家笑话了!!
我会再学习的!!!
没啥,都有起步的时候,努力就好。不过提点建议,现在再看,其实这个帖子问的确实是笼统一些。最好是自己先分析过了,能排除的排除了,再有的放矢,效果会更好,不是吗?

楼主:
呵呵 楼上的大哥说的对!!我也赞同  不过这是我门班组考试的一道题哦!!!呵呵

网友N:
确实有必要描述的详细点!

网友O:
还可能是正反转错误,比如深井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