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9):
三相电中一相相间电压只有100V,其余两相都正常220V,为什么?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请教,谢谢!

网友A:
100v应当是虚的,缺相了。

楼主:
为什么会是虚的呢?搞不懂?假使当中有断开的话,应该没有电压啊.

网友B:
虚并不代表断开的意思,像虚焊。

断电后,检查线路,检查断路器或接触器的接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是虚的呢?搞不懂?假使当中有断开的话,应该没有电压啊.
可以的话,你可以小心的用手去触一下你所说的100v那一相,注意接触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是虚的呢?搞不懂?假使当中有断开的话,应该没有电压啊.
可以的话,你可以小心的用手去触一下你所说的100v那一相,注意接触的方式。

小心,不如接个负载安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是虚的呢?搞不懂?假使当中有断开的话,应该没有电压啊.
   如果你试着动手,并且用很多种方法做试验。别人的答案,你就不会认为不能理解!不信你试试!

网友E:
电缆一相短路,100伏只是感应电而已。

网友F:
应该是 感应电

网友G:
最简单的办法用电压表测量一下.
检查熔点是否烧断,是否隔离开关虚.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网友H:
学到了不少  今天

网友I:
你说的现象好像是不正确的表达方式,三相电应该是任意两相间都是380伏,你说的两相间220,一相间110?不知道是对地还是对零线?你说的应该是有点模糊哦。
偶前几天才处理个类似的问题,设备220伏电源(以前做好的)但最近不能运转,查——电源只有110伏(一相线一零线间),开始以为是虚电压(假电牙,感应电),结果问题不是这样,因为是电源问题,马上就查电源分线箱,结果三相电之间AB为280伏,AC间为380伏,BC间为270伏,没有在打相跟零之间的电压了,很明显是3相不平衡,应该是单相接地事故,我马上到了配电室,找到开关的位置,打开一看,一相线从接线处全部掉了下来,是经过负载和开关柜接地了(这也是单相接地开关没有跳的原因),紧急事故,马上断开关,接线,后一切恢复正常。哈哈,处理这类问题要细心,要小心,而且要找到根本原因。不然可能会出重大事故的。

网友I:
对上面所以赞成虚电压的人表示反对,而且千万不要用手去试验,因为经过负载的是真电压,要被电击的,除非你自己是被电惯了,被电击的反应已经不是太大了,哈哈

网友J:
楼主请问你的是不是三相220V的?

网友K:
你那是台湾的机器吗?那种机有时间用的是三相220V,其中一相110V可能是接地了!

网友L:
哈哈,380伏,一相100伏,不就是缺相吗?

网友G:
那么220V有380V也有110?这是什么线路?
用了一个220V一个380V 一个110V的变压器???
上述说明体现楼主的表达不够,希望楼主修改一下..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对我的帮助!

不好意思,由于表述不清楚,给大家带来疑问.我所说的相间电压是指一相线与零线间的电压(正常220V).我检测了上端空开二次侧电压都正常,由于线路是厂建时预埋,所以我无法查明原因.特在此请教!再次感谢大家!又让我学到不少.

网友M:
肯定是断路
应该是在你测的前端断的

网友N:
空开上面的电压正常。下面的不正常,就肯定是空开有问题了
你 换一个就能好!

网友G:
用摇表摇是否对地.

网友O:
同意11楼

网友P:
100伏只是感应电而已。

网友Q:
可能是断路了,我工作中前几天刚遇到过,是车间照明电路,有一路灯不亮,测量电压是140V,很幸运,我到配电室打开柜门,就发现断路器出线侧B相烧断了,所以很快就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