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9):
F940背等不灭,怎样操作才会灭,谢谢!已经在系统里设置灭等时间2分钟!

网友A:
看手册 PLC中开机驱动M2 继电器 使背景灯节能
LD M8001
OUT M2
就OK了

楼主:
谢谢!我用F930也有这个现象,但用J文的F930,即使不连PLC,时间到了,屏也会熄灭,能说说怎么回事吗?用同一个程序,分别下载到J文和中文屏中,J文的会灭,中文的不会灭,真搞不懂日本人怎么做我们的中文屏的?

网友A:
还是你内部参数没设定好~ 好好检查下
第一 驱动M2
第二 GOT内需要设定参数,本来默认参数就可以的

网友B:
呵呵;都没有好好看说明书;
M2为ON时,设置的关闭时间才有用;

楼主:
谢谢,主要是没中文版的说明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