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楼主(2006-12-29):
我要用PLC把R1 R2 R3三个电阻定时接入电路中  每次只接通一个
请问PLC外部电路该怎么接
求助!!!谢谢

楼主:
图在这里

网友A:
用继电器输出的plc

楼主:
不明白  请说清楚一点好吗  本人初学
我用西门子s7的可以吗???

网友B:
我的理解是:三个电阻占用PLC的三个输出点,如果PLC是晶体管输出的用中间继电器过度一下,是继电器输出的直接接到PLC输出点上(注意你经过电阻的电流值不大于输出点的极限值)。然后就是PLC编程的事情了。用定时器控制三个输出点的接通。

网友C:
太简单了吧 还是我理解不对? 就当是电阻性负载喽 直接接在输出继电器就可以啊

楼主:
我用的是 西门子cpu 222 cn 继电器输出的  哪位高手能把接线图画我看一下  小弟感谢万分!!!!  邮箱:barton223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