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9):
LD M8000
FROM K0 K30 D4 K1
CMP K3020 D4 M0
LD M0
TOP K0 K0 H1111 K1 (4个通道都用4-20mA)
TOP K0 K1 K500 K1 (我随便改变k500值,通道1用数字万用表都不变)
我测电压也有输出,把倒数第二步改为H0000测电压电流也都分别有值,就是不能改变,请问哪里的问题??
另外那个TOP语句后紧跟TOP指令第一个K值(K0-K7)是从主MPU(比如FX2n-80MT)算起还是改从第一个模块算起?
我的FX2n-4DA直接接FX2n-80MT,应该是K0还是K1?觉得手册上认为是K1不对

网友A:
主机后面第一个特殊模块就是K0,第二个为K1,依次类推,最大只能到K7;

楼主:
谢谢楼上的,昨天搞定了,我重新拔掉,并恢复原厂值,再写入4-20mA的偏移值和增益值,现在变频器接受的模拟信号还行。唉,还是自己多动手试啊

楼主:
另外手册上把主机后面第一个特殊模块认为是K1是错的,楼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