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9):
伺服电机驱动器一般工作在两种工作模式:速度/力矩模式、位置模式。在速度模式下,驱动器接收正负10电压信号或者PWM信号,在位置模式下,驱动器接收步进脉冲信号。我想知道的是,这两种模式主要区别是什么?

网友A:
术业有专攻 针对的使用对象和条件不一样啊
位置模式就是通过高速脉冲串控制电机定位 并调整增益
速度模式通过模拟速度指令和内部参数对电机速度转向进行高精度控制
你都说出来了 依据的输入控制量不同

楼主:
谢谢!!!
你一说我就明白了呵呵,感谢!!!

网友B(2012-05-25):
请问速度模式由内部参数进行控制的话,有没有具体的说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