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9):
如何用摇表测电阻判断电机的好坏

网友A:
测三相之间,三相对机壳之间的绝缘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B:
一般要求是:每千伏绕组的对地绝缘是一兆欧。380V电动机绝缘是0。5兆欧,其实0。38也可以。

网友C:
摇表加万用表更准确。

楼主:
是不是三相对地 三相之间是几百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