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9):
如何用摇表测电机的电阻判断电机的好坏

网友A:
三相绕组电阻为0,三相对地电阻至少在0 .5兆欧以上,越大越好

楼主:
三相之间电阻是不是电阻为零啊

网友B:
不可能为零的,线圈绕组多少会有点电阻的,不太大,但一定要电阻平衡。用万用表量电阻,用摇表测绝缘。

网友C:
同意楼上所说,线圈绕组不可能为零,但是用万用表测电阻好象不是很准确吧,应该用直流电桥测量绕组的电阻,然后对比三相电阻是否平衡.

网友D:
同意4楼

网友E:
同意4楼.同时三相绕组间绝缘越打越好

网友F:
个人认为用摇表不能断定电机是好的,只能断定电机是坏的。因为绝缘好不能说明电机一定是好的

楼主:
绝缘电阻
三相绕组是怎么绕的啊 如果是星形的话两绕组之间岂不是联在一起的哪来的绝缘电阻,实在不好意思菜鸟一个 你说的绝缘电阻是什么,谢谢!

网友G(2008-03-24):
通常情况下,电机的好坏主要就是烧坏与否, 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其相间是否开路. 如果其中两相开路, 说明电机已坏; 还有中可能就是有可能用表量有电阻(正常情况下, 电阻都很小的), 这就要量其与电机外壳短路没,即是否接地.
摇表是用来测其设备的绝缘性能的, 一般都能用来测出较准确的电阻.

网友H:
按我们工作中的实际情况,其实判断电机好坏,也就两点:首先是三相电阻是否平衡,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不会要求那么精确的电阻,大致平衡,也就意味着这台电机绕组是完好的。其次是接地(接壳),如果要求较高,建议用兆欧表,但像我们公司,几百台电机,整天拎着个兆欧表似乎也不行,所以一般也就用万用表来测。一般来说,数字式的万用表可以用2M挡,只要没反应,或者大于1.5兆,那这台电机差不多就是好的。

网友I:
只能判断对地即对外皮是否正常,扎间的只能用电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