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电阻大概多少

楼主(2006-12-29):
大地的电阻大概多少,平时在应用的时候怎么处理

网友A:
零。
事实上,当具体到特定的“地”,由于土壤成份、湿度等因素的影响,其电阻不可能是零。目前,我国要求比较严格的高电压系统,其接地网电阻应小于0.5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