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12-29):
各位老大们帮个忙,如何才能实现一个按钮控制的PLC的程序,希望帮小弟解决这个难题,谢谢。

网友A:
用微分指令

网友A:
标准的二分频就可以了

网友B:
太简单了 看下单按纽启停电路...

网友C:
讲简单的:用两个计数电路来实现。第一个计数电路脉冲个数设定为1,第二个计数电路脉冲个数设定为2,然后分别输出一对常开与常闭!

网友D:
太简单拉,不过我平时都用梯形图画
忘记指令是不是这样的拉,
LD 0.00
LD 10.00
ORB
ANDI 12.00
OUT 10.00
LD 0.00
AND 10.00
OUT 12.00

网友E:
这很简单,只要会画电路图,然后照电路图样式画梯形图就行。

网友F:
不实用的讨论这个做什么呢

网友G:
用简单的触发电路就可以了 !

网友H(2007-02-06):
可以用可逆循环计数器.
ld 00000
ld  25314
ld  25315
cntr 000 #01
ld  00000
or  01000
and  not  c000
out  01000

网友I(2013-09-30):
原来是这么简单的